用 IN5408 出现意外问题!

楼主(2012-06-06):
有一个输出 12V/1A 的直流电源,欲降到 5V 左右。因此,在输出端串上9个 IN5408,每个降 0.7V,就差不多了。
但是,只过了第一个二极管,就已经没有电压了!仿佛该二极管里面断了一样。可把它拆下来用万用表检查,又是好的。
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A:
接反了没有?

楼主:
没有啊。再说,我用万用表检查过,如果接反了会发现的。
我还用一个2AP9实验了一下。2AP9就能降低一点电压,可是IN5408就彻底没有电压!

网友B:
怎么不串电阻?用示波器看下输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不串电阻?
引用 网友B:

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串电阻降压的话电压波动大。
IN5408上有一圈白环,应该表示正极。我发现:
对于单个的IN5408来说,正向电阻是变化的。即无论我用电表的X1,  X10还是X100档,指针都在全量程的中部。2AP9就没这现象。

网友B:
白环是负

网友C:
难度加大了

楼主:
白环是负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表检查时,红笔接白环一端时导通(虽然阻值不确定,参见5楼)。那么使用中,白环端应该接高电平才能导通,对吗?
我用指针表

网友B: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当正向导通时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是正极。

楼主:
刚才按照 6 楼的说法,把二极管都反过来接,果然有效果了。
但是,串了9个 IN 5408,才一共降低了 3V 。不是每个都有 0.7V 压降吗?莫非 IN5408 是肖特基?

网友B:
我用电表检查时,红笔接白环一端时导通(虽然阻值不确定,参见5楼)。那么使用中,白环端应该接高电平才能导通,对吗?
我用指针表
引用 楼主:
指针表电阻档红表笔是负的,这是常识!
你还是用数字表吧。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IN5408 还真是肖特基!!!!!!
天杀呀!!求推荐一个非肖特基的、能承受1A直流电的二极管,多谢!

楼主:
IN5408 还真是肖特基???
你确定?
引用 网友D:

我用“IN5408 肖特基”搜出来一堆网页。
2CZ55系列的是不是肖特基啊?如果不是我就用它了

网友E:
还没见过1000V/3A压降超过1V的肖特基……:L

楼主:
楼上误会我的意思了吧?我这里只有 12V 啊!

网友F:
用个LDO 或者DC 也比你7个二极管强吧

网友G:
9个二极管降压到5V? 7805表示:吾虽老,尚能饭。
----
另9个1N5408压降3V的问题,请LZ仔细看看datasheet,里面有一个VF-IF的特性曲线,会为你解答。

网友H:
12v降压到5v,楼主的5v负载电流多大?

为什么不用7805呢?

网友I:
12V/1A,是啊,为什么不用7805呢,搞得怎么复杂

网友I:
是不是肖特基用数子表测得出的

网友C:
极性都不清,9管降3V误为肖特基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J:
电流小了,还使用稳压较好

网友C:
居然还有人认得2AP9!吃惊之余令人顿悟
——却原来2AP9就是标记正极的!——难怪搞错5408极性
——2AP9的Im仅以mA 计!——难怪测得5408压降仅0.3V

网友K:
LZ不错,年轻有为,居然还认得老古董2AP9!

网友L:
而且这种受温度影响很大,PN结都有温漂的,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