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PM7128的输出管脚OD门问题

楼主(2012-06-06):
(无正文)

网友A:
http://blog.21ic.com/user1/5408/archives/2008/53976.html

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动门电路。

即你的EPM7128的OD门输出脚,作为逻揖电路时,需加上拉电阻.作为驱动电路时,直接接负载再连到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啊,不过,我的确知道epm7128的输出时OD门,也需要上拉才能正常工作,只不过,我看到datasheet,就是不知道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已经在芯片里集成了啊,因为目前我用它的输出管腿时,没有外接上拉电阻,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要看epm7128手册,默认的是什么状态,是否可以设置内部上拉.少累,俺也记不得那么多了.

网友B:
既然能让你设成OD,那就说明你外面肯定要自己去接上拉电阻的.就算这个脚里面也可设置成内部上拉(芯片里面有电阻),在OD模式下肯定也是断开的.否则OD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问题就在于,我之前没有考虑这个OD的问题,输出端没有加上拉电阻也能正常工作啊,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只是想弄明白,到底里面是不是已经接上了上拉电阻了啊。

网友A:
查手册吧,看这个口默认状态是什么.

〓◆ MAX+plusⅡ相关专辑 16册 311M ◆〓

楼主:
这个默认状态就是看不太明白,哎,手册上写的是OD门输出,可是实际我的电路中没有加上拉电阻的输出管脚工作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