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环路问题

楼主(2012-06-06):
常说避免地环路,但我觉得实际电路中,大家真的能完全做到避免地环路吗?
我在实际中,发现我很难做到。是不是我对地环路的理解有问题。
2个问题:
1、图中上面方框代表我在某板子上铺的一整块地,这个地很难保证是完整的一块,肯定有的地方要有洞,如图。如果这个洞很大,那此图就等效为了一根地线绕圈,成地环路了????? 如果这个洞比较小,那实际上也是个地环路(只不过比较粗而已)。
    怎么回事
2、2个方框代表2个板子,中间用线缆连接,图中画的2条线缆 都是地线缆。用1条就够,但为了增加可靠性,用2条。此时,这2个线岂不是构成地环路了??????
   大家这样用吗?我见到好几次有人这样用。

网友A:
“孔”不大没问题,大了(基本就不再是“孔”而成环了)就得将环断开。两根地线绞起来没事,分开则就不好了。

地线按“树”状分布就不回有地环。

网友B:
这两种情况确实都构成某种环路,是否产生干扰,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C:
我认为楼主说的是对的。

网友D:
楼主,需要加粗地线就用双绞线,以降低LOOP面积为准。这已经没有疑问了。
有没有实际情况中更难做到的例子,请放上来我们继续讨论讨论

网友E:
第一种情况在实际PCB layout中确实难以避免

网友F(2013-12-05):
有没有具体的分析啊,也就是模拟电路不能铺地了?

网友G:
模拟电路一般不铺地自然不存在问题1
至于问题2如果用双绞线自然不存在环路问题,因为相邻的双绞对接收到的干扰会抵消,大学物理电磁场那部分应该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