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3的稳压IC选型.

楼主(2012-06-06):
电路中现在要用到一个稳压IC.电路要求如下:输入电压9-15V,输出电流大于80MA,输出电压:3V3.稳压IC自身损耗电流UA级.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一款IC.  我也用三极管做了一个3V3的电路,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三极管,哪位大推荐一款.

网友A:
1117-3.3V

LDO

网友B:
1117静态电流是mA级的吧。。
有很多LDO可以选的啦,

网友C:
HT7533首选 好买 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HT7533的最大功率只有250MW,太小了容易烧坏。P=UI=(15V-3.3V)*80ma=0.936W.   117的输入电压达不到15V也不行。:'(

网友D:
就这功耗,还要求什么ldo自身损耗电流UA级,没多大意义

楼主:
3V3的稳压IC是给单片机和射频芯片供电的.单片机工作电流2MA,射频IC工作时,最高电流70MA.如果稳压IC自身耗电流大的话,会影响蓄电池的寿命.以前用过78M05,但是它的耗电流就达到了3MA多,不太合适.有没有合适的三极管,各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E:
自己搭的电路,静态还可以,动态参数不如芯片的,你射频应用还是找大功率的片子吧

网友F(2024-04-23):
我这边是专业做电源IC,过了10多年不知道您还收不收的到,电话是18165749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