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 JLINK+MDK 调试 STM32F051 成功过吗?

楼主(2012-06-06):
有人用 JLINK+MDK 调试 STM32F051 成功过吗?
我的下不了程序。连不成功。用STLINK就跑起来了。
MDK 4.22版本。

网友A:
Supported ARM Cores:
J-Link has been tested with the following cores, but should work with any
ARM7/ARM9 and Cortex-M3 core.
* ARM7TDMI (Rev 1)
* ARM7TDMI (Rev 3)
* ARM7TDMI-S (Rev 4)
* ARM720T
* ARM920T
* ARM922T
* ARM926EJ-S
* ARM946E-S
* ARM966E-S
* Cortex-M3
看JLINK手册应该是不支持M0的核。

网友B:
JLINK+IAR EWARM 调试 STM32F051 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老的JLINK V6都可以。
所以,问题应该不在于JLINK的硬件。

从软件来说,MDK 4.22版本有点老,MDK 4.23版本应该可以,或者直接用更新的MDK 4.53版本。
另外,JLINK自身的Firmware也可以升级一下。

网友C:
是    MDK, JLINK 的 Firmware 需要升级

楼主:
哦。现在用STLINK都有时候出现错误报告的对话框。看来是要换成MDK4.53了。谢谢啊。哈哈。

楼主:
3楼说得很正确,是要453好,JLINK和STLINK都支持,也没出现错误报告对话框了。谢谢。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与总分不符,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