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4

楼主(2012-06-06):
怎么一配置STM32 105 串口4 程序就死在启动文件里面了?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启动文件和库函数都是V3.2

楼主:
配置了中断 程序就死在启动文件里面了

网友A:
启动文件是哪个?  是指startup_stm32f107.s / system_stm32f107.c吗
按理配置中断 跟startup_stm32f107.s / system_stm32f107.c 没关系。

网友B:
中断程序有没有清pending标志位,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