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个涉及地环路问题

楼主(2012-06-06):
左面方框是电源板,输出5,12v电源。 右面2方框是2个电路板。
5v和12v电源回线(即地线) 回到电源板单点相接。
中间带箭头的线是 电路1送给电路2的信号线(或者是控制线)。(图中的线都是线缆)
问题:虚线是地线,地线用连接吗?
1、不连接的话,似乎电路1只送了一个信号线,不对应着送个地线吗?
2、连接的话,似乎虚线,5v地线,12v地线构成地回路了
3、如果答案是不连接的话,图中电流电流是怎样的?
     5v电源输出的电流 经电路1,通过5v地线 流回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经信号线,通过12v地线流回一部分??
     那么,5v电流和12v电流岂不是混流了?能行吗?
     (5v若是数字地区域,12v是模拟地区域)

网友A:
三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
你电源板出来的12V地跟5V地是连着的吗?
如果你两个地是分开的 也不准备隔离 那你要送跟地线过去
如果你是分开的 5V走5V的地 12V走12V的地

楼主:
三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
你电源板出来的12V地跟5V地是连着的吗?
如果你两个地是分开的 也不准备隔离 那你要送跟地线过去
如果你是分开的 5V走5V的地 12V走12V的地 ...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2条,都是写着分开的情况。哪个是笔误?

楼主:
那个虚线的地线用不用接?
不接能行吗?不接的话 没有地线 配对儿,能行吗
接的话好像又成地回路。。。

网友B:
5V地和12V的地在电源板连在一起,所以有没有虚线都可以,他们已经共地了!
如果不连的,从2板上出来的信号线的电流也会从3板流回到电源板。
我刚做了一个项目,跟你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我的都是模拟地,2板到3板有很多信号线.由于3板端子个数限制,我只拉了一个地线过去,相当于很多信号线只用了这一根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2板就是指我这里的1号板吧,3板指2号板吧

你实际中2板和3板 完全是信号线,没有地线是吧,信号线电流通过3板地线回流,相当于2板电源电流从3板地线走,和3板电源电流混在一起了,可行??

若2板数字板,3板模拟板呢?

网友C:
同意2楼,如果功底,则不能接地,
如不共地,则…… 则信号线不能这样连接,一定要一根地陷,那么其实还是共地了

网友C:
楼主明显是星形共地,所以信号线旁不接额外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5v那个板子若是数字板
12v是模拟板,5v板的电流岂不是和模拟电流一起混着回到电源,这样能行吗?

允许混着流? 不是推荐分开流吗

网友B:
确实2是1,3是2.
2板的地线跟2板的地线已经连在一起了啊。如果两个电源的相差数量不大,且共地阻抗不是很大的话,连在一起也没什么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 三个问题就一个问题 就是你原先的电源板上共地不 这个才是主因
共地 那接不接无所谓
不共地 还要看你想怎么处理
你说是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C:
10# 模拟学徒 你是说电流会顺着信号线混流到一起,是吗?
我理解是这样,两块电路本身就有不同的噪声,所以中间的数字信号线本身就应该有一定的容错性,或者说不共地的特定。所以理所当然不应该辅以地线。加上地线以后如你所说,会使整个电路的地环境变差。

单独考虑信号线的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使两个单独的电路连接到一起了,但应该不会存在两块板子的噪声或者大电流通过信号线互相传输的情况。我觉得原因如下:
信号线的发送和接收电路是有特殊处理的,比如接收端输入阻抗很大很大。 发送端阻抗很小。本身信号线上就不存在电流很大的情况,至于电压干扰,接收端接收时一般只是对信号进行个采样,电压干扰大道一定程度,也只会使误码率增高,。不会出现干扰顺着接收端电路进入接收端的地的情况。

网友D:
...

(5v若是数字地区域,12v是模拟地区域)
...
引用 楼主:

如此还连接地线(那条虚线),其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或实际根本不成立)。

数模间需要“器件”转换,不是一条线连之就成的。通常数模转换(或混合)器件都有AGND和DGND之分,你这样基本就是把相关“器件”一劈为二(用根导线代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不讨论 AD,DA转换的情况。
中间那跟箭头线代表 数字板控制模拟板的一跟线,控制线。

虚线(地线)用连接吗,为什么

连了会怎么样,不连会怎么样?

网友E:
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讲,这跟有可能是GPIO的线也需要隔离

网友F:
单纯这样3个框框很难判断,2里面有很多变数:
1.从1过去的控制线上的电流大吗?如果2是接近静态的CMOS输入端,则随意接关系不大,如果有一定速度的数据总线则可能要一定的处理。
2.这个2里面是完成什么事?可能就是A/D、D/A之类的,这样就与这里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接法有关系,如果模拟信号(关键是信号地)完全从2里面输入输出,那通过在2里面的适当处理也可以解决问题。
3.如果“电源”部分的5V12V的“地”本身是可以分离的,那可以将接地点(2个地的连接点)移至2中。
4.如果楼主所担心的是ADDA芯片的AGND和DGND的关系问题,那就与题图一样,将芯片的2个地分别连到5V地和12V地(虚线连接)。

楼主:
回17楼 fzyuan:
1、如果1框到2框的是控制线(箭头实线),电流不大,那么1框到2框的 那根虚线(地线)用接吗,为什么?
2、假设我这2框中完全没有AD,DA的器件,电源框中5v和12v的地是接在一起的,那么,图中虚线用连接吗,为什么
3、电源框中5v和12v的地 有必须分离的情况?什么情况下? 或者说,有必须不分离的情况吗?
4、若回到有AD芯片的情况下讨论,现在很多AD只有1个GND,没有AGND和DGND引脚,这样情况该如何处理。
5、其实没有AD的情况,连线接法我都没搞明白,所以我一直想先不谈有AD是如何接法。想先搞明白简单的情况。

网友F:
1、不能独立讨论这个问题;
2、不用连接,因为它已经连接了;
3、如果5V12V分别是变压器的2组绕组输出的AC整流滤波稳压后得到的,那他本身就分离的;
4、如果ADC只有一个GND,那就当它是AGND,这样的AD肯定不会是高速的或高精度的,所以其数字部分的电流会很小;
5、

楼主:
回19楼 fzyuan:
第2个问题,你说虚线不用连接了。如果连接了呢,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G(2013-06-04):
1.虽然是老帖子了,但遇到与楼主同样的疑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没搞懂地平面分割与单点共地的区别?地平面分割是不是完全分开,没有共地?看资料说地平面分割后重要信号线不要跨平面。
2.楼主的问题,个人觉得如果1,2板之间的信号线影响不是很大,比如不是高速,大电流,因为已经共地了,所以虚线不用接。若比较重要的信号线,是单点共地后虚线还要接还是单点共地去掉只接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