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st-link API或者dll读出stm32或者8的唯一ID?

楼主(2012-06-06):
以stm8105c6为例

已经可以编程,但看ptkAPI.h未发现相关函数。

尝试EReadAera 提示 hapiswim.dll内存越界了

求解!

楼主:
想到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烧写一段程序读取ID到eeprom
然后读取对应eeprom

网友A:
st-link API是ST官方公布的吗?

楼主:
是啊。
查看相关dll发现函数都导出了。
要得到芯片是否读保护特别别扭!

楼主:
经过两天的熟悉,发现这个API框架不好,数据没有分离!

我甚至觉得编写这个框架的人脑子秀逗了。

1.
完全没有函数返回错误码的概念,要么就是真,要么就是假。

只能凭消息回掉函数里的一大窜英文字母来区分。

我要是写个程序是中文的,很麻烦。

2.调用一个函数还会弹出一个消息对话框出来,你就不会在返回码里告诉调用者?

怎么屏蔽也屏蔽不掉。

当然,其它的设计感觉挺合理.

估计框架和st-link回掉函数是两个人写得

网友B(2014-05-09):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需要这个。
在HaplSwim.dll里有个未公开的API:HReadByte,可以读取任意地址的值。
给出代码吧(以STM8L101为例):

typedef int (*HBeforeRead)(void);
typedef int (*HReadByte)(int,int,int,BYTE*);
HBeforeRead pHBeforeRead;
HReadByte   pHReadByte;

HINSTANCE dll = LoadLibrary("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HaplSwim.dll");
pHBeforeRead = (HBeforeRead)GetProcAddress(dll, "HBeforeRead");
pHReadByte = (HReadByte)GetProcAddress(dll, "HReadByte");

BYTE uid[12];
if((*pHBeforeRead)() == TRUE){
        for(int i=0;i<12;i++){
                (*pHReadByte)(4, 0x4925+i, 1, uid+i);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需要这个。
在HaplSwim.dll里有个未公开的API:HReadByte,可以读取任意地址的值。
给出代 ...

能给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的例子吗?  需要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B:
其实上面的代码已经很完整了,需要完整工程的话去ST官方网站下载STSW-MCU002。
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web/en/catalog/tools/PF257522 (没有发链接权限)
需要注意的是调用HReadByte前必须先调用HBeforeRead初始化SWIM。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2014-07-12):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需要这个。
在HaplSwim.dll里有个未公开的API:HReadByte,可以读取任意地址的值。
给出代 ...

确实有用,不知是反汇编得来的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用,不知是反汇编得来的还是?

是反汇编出来的

网友D(2015-11-17):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需要这个。
在HaplSwim.dll里有个未公开的API:HReadByte,可以读取任意地址的值。
给出代 ...

请问
typedef int (*HReadByte)(int,int,int,BYTE*);
这个函数指针的各个参数表示是什么意思?
从(*pHReadByte)(4, 0x4925+i, 1, uid+i);中,可以猜测试到第二、第四个参数分别是,要读 地址跟缓冲
那第一、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