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气体质量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一个比较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最近几个做用于惰性气体测试设备的客户选择了我们的气体质量流量计。我们的气体质量流量计的输出接口是RS232,客户要求的是RS485,是否可以简单的用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去完成客户的这个要求?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如果他们要求工作在多机环境下,可能是不行的吧。。
当然多机环境下也只要改软件就行了,

楼主:
谢谢,客户还是中科院问的这个问题,搞的我都不敢贸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