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L6599小功率谐振电源的研究

楼主(2012-06-06):
1、
设计参数
1)
输入: AC 220(1+10%)V
50(+2)HZ

2)
输出:DC 24V/6A
DC 5V/1A

3)
电压调整率:≤1%

4)
负载调整率:≤1%

5)
效率:≥0.8

6)
功率因数:≥0.8

网友A(2012-07-22):
。。。。这个要干啥

网友B:
L6599是一个专门用于谐振半桥拓扑电路的先进的双端控制器。 在转换器里输出180°异相信号控制半桥电路的MOS管交替地开关。一般地说占空比是50%,实际上占空比要小于50%,因为在一只MOS管关断到另一只开通之间插入了一个固定的死区时间TD,在死区时间里两只MOS管都被关断。这个死区时间的本质是让变换器在整个时序内能够正确地工作: 它将确保软开关的实现和使电路能够工作于高频、高效、低EMI发射状态。
       启动时,为防止开机涌流,开关频率从一个可设定的启动极限频率逐步降低,直到控制回路达到稳定值为止。这个频率变化是非线性的,它将输出电压过调降到最低限度;启动过程的时间可以设定。
       附图是这个芯片在开关电源中使用的一个典型电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参数的设置。

网友B:
1. 在重载、中载和轻载时的变频。弛张振荡器(详见“振荡器”部分)产生一个对称的三角波,MOS管被锁定。三角波的频率关系到被反馈电路调整的电流。结果是,利用由频率决定的变换特征,半桥驱动电路的频率被输出电压的反馈所调控。
2. 在空载或非常轻的负载时的脉冲间歇工作方式。当负载轻到某个值之下时,变换器将进入一个受控的断续工作状态,在这里有几个定频的开关周期和一个两个MOS管都处于关闭状态的较长的间隔。进一步减载将使间歇时间更长,平均开关频率减少。空载时,平均开关频率可以达到上百赫兹,因而使磁化的、以及和频率相关的损耗减到最小,使系统更加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