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2-06-06):
要求是:
1、绝对不能是肖特基,PN结要有 0.7V
2、最大整流电流为 1A ,至少尽量接近。
3、容易买到
谢谢!

网友A:
1N4007啊,最普通的 满大街都是

网友B:
去ROHM或者ON这种网站上找CATELOG啊,选型怎么能靠上网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肖特基啊

楼主:
去ROHM或者ON这种网站上找CATELOG啊,选型怎么能靠上网问呢
引用 网友B:

谢谢!
刚才到ON上查了,IN4006或者IN4007大概可以的

网友C:
1n4001~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