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PWM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06):
输入的PWM信号是电流型号,低为9mA,高为18mA,要把该信号转换成MCU可以接受的电压型PWM信号(高为3.3V,低为0V),应该怎么处理?有没有典型的电路?谢谢。
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通过电阻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然后该电压信号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关断。这种方法不知可不可靠?

网友A:
电流通过电阻变电压信号,在弄个比较器判 9ma 和18ma 电压 输出就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