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如何修改PCB

楼主(2012-06-06):
在大学的时候学过protel,但是只是简单的学过,一般基本步骤都没问题,从来没有接触改别人的PCB,现在上班又是学的pads,今天突然接到一块板子是用protel画的(没有原理图,只有PCB),要我修改一下,我那个汗呀.......
  求DX们指点一二,比如在别人画好的PCB中加/减一个元件啦,改变封装啦,改变网络啦(没有原理图,只有PCB),谢谢

楼主:
在线等了:sleepy:
怎么DX们还不出现呢

网友A:
哈哈,你以前都问PADS的问题,今天整上99SE啦

正好我电脑还有99,     5:30下班 你赶紧问,

网友B:
把你现在的PCB 生成一个库文件,
然后你看看,你要增加的一个器件 的库是否有?
如果有,那恭喜你,不用做库了
然后,把系统的库定义到你刚才生成的哪个库,
好了,然后 你可以再放置个器件了,
放到你要放的位置,连上线即可,至于DRC报警,不管他了。

网友A:
99SE,很人性化,改什么东西,你双击下看看

不像PADS,PADS靠的是右键

网友A:
全局改封装

楼主:
呵呵,大侠果然出现了,公司一个很久远的板子要改一下
不耽误DX下班,先按照这个试试先
我明天还来的,呵呵
3# forgot

楼主:
谢谢DX,呵呵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个封装,只能自己画了

楼主:
呵呵
ok啦,原来这么简单呀
回复 网友A:
谢谢DX这么细心:P

楼主:
问题解决啦
二姨家的DX们真好
:kiss:

网友C:
也学习了一下,呵呵

网友D:
暮然发现  什么都会很累
怀念以前什么都不会的简单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