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犯了两低级错误...

楼主(2012-06-06):
使劲的找啊找啊,找不到原因,还找FAE去了,我很确定的跟FAE说,你们的芯片或是开发环境有Bug...

最后确定,都是硬件问题;一个原理性错误,VPP对地短路把仿真器都搞挂了,一个拆下的电阻忘记焊回去了。

搞单片机也搞了好多年了,竟然还是犯这些低级错误,惭愧之余,发到坛子里,这应该是个普遍性问题,大家聊聊,如何避免此类错误?

网友A:
犯错是可以的
但犯这样的错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B:
VPP短路应该不至于搞挂仿真器呀
什么仿真器呀?不会是义隆的吧?
以前也搞挂过几个义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你一定有办法喽?

别告诉我你的结论是:人的问题,什么办法不办法!

楼主:
PIC的ICD3,挂的意思是“要重新拔掉插头再插上去”:D

网友C:
昨天把双龙AVR编程器的10针插座,插到板子上的JTAG插头上(也是10针),很快编程器的排线就冒烟烧化了。其实明知道这个插头应该不是JTAG插头,就是想验证一下,结果就出事了。我也就纳闷了,既然不是JTAG插头,干嘛要带这个10针的呢?故意留着让你犯迷糊。。。。

网友D:
疏忽而已,我也有过,把IC的方向插反了,不过奇迹出现了竟然没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你一定有办法喽?

别告诉我你的结论是:人的问题,什么办法不办法!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什么办法,这种错误只能自己认了。

网友F:
如果干了很多年还犯这样的错误,犯了错误竟然自己还找不出来,反而去折腾FAE投诉工具和开发环境有问题,那只能说明:你不是很适合做这份职业。

网友G:
动不动就怀疑仿真器、编译器,是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何避免此类错误?” : 炒掉,再招一个,明白!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意见的啊?

网友H:
也犯过同类错误,设备没断电时拔仿真器插头,结果仿真器就挂了。仿真插头和AC220离的很近,结果碰到一起了...

网友D:
错误是经验的积累,以后就会不犯或是少犯

网友I:
不够熟练而已,所谓的大意都是生疏的结果

网友J:
没事 只要不死人的 都不是大事

网友K:
经验可以积累,错误也是可以积累的,都是积累成多

网友L:
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了,谁都会犯错的,只要能总结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就好:)

网友F:
技术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工种,这种特质决定了技术工程师要首先学会检讨自己是否哪里做的还不够好?不能100%确定是别人问题时,则就当着100%是自己的错误。

当然,生活中则需要平衡这种情绪,否则会把人搞的自闭和猥琐。

网友M:
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
在用尽各种方法仍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那个心中的孤独感,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无法知道的。
所以楼主找FAE倾述甚至埋怨,情有可原。这也是排泄内心苦闷的一个途径。
我相信楼主在找到症结所在之后,心中必然一阵轻松,紧接着就是懊丧。如此简单的问题尽然找不出来,还要去埋怨别人,真是不应该呀。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M:

确实有埋怨的成分在里面。

想不到会对工作产生抱怨,不在此讨论下的话,还不知道 :L

楼主:
仔细想了下,有很多因素导致这次错误,若要追溯真实的原因,就要追溯到灵性层次了, :lol

比如: 你出门忘了带钥匙,心烦的时候对朋友发火..。都是不对的!  但它们产生的过程和本质却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道理,PIC这种debug,release模式 虽早就知道,但真正在这种情况下去用还是第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般我在1天时间还搞不定的情况下,就认为是需要支援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确实很难平衡,而且我觉得自己 已经很猥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有DIP插座,插反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几乎可以断定你是在第5次之后插反的。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过两个义隆仿真器,搞挂一个(结果证实没有挂,是接触不良。因为老是接触不良,有一次很烦,插了几次没反应,就让供应商去修了

sililabs的倒是真搞挂一个,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好像有上电顺序的要求,遇到开发工具弱智的情况,心情就不好了,说不定是摔坏的:lol)

网友D:
回楼上,你说得太对了,那是个EPROM,有插座,需要拔下来用紫外灯擦除后重写。:handshake

网友N:
JTAG仿真器弄坏过,好像能修,封装画反过,电阻电容选错过,接收发送接反过,画板信号被淹没过,电源发热过,硬件小问题难找,软件更难找,现在更多的是各个模块协调配合的问题,继续学习吧

楼主:
还有谁烧了仿真器的?赶紧报名,有【烧仿真器奖】啊........

网友O:
技术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工种,这种特质决定了技术工程师要首先学会检讨自己是否哪里做的还不够好?不能100%确定是别人问题时,则就当着100%是自己的错误。

当然,生活中则需要平衡这种情绪,否则会把人搞的自闭和猥琐 ...
引用 网友F:

确实,从技术成面上来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哪怕真的是元器件本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为自己选型不当,买到假货,也可以认为自己筛选不仔细。
从这句话引申开来,其实还有以下几句话:
1.老婆永远是对的!
2.老板永远是对的!
3.客户永远是对的!
产品出现问题,生活中出现摩擦,先不必去追究谁对谁错,如何先把问题解决了才是正事。为了实现目标,该猥琐的时候就猥琐一把也无妨。
楼主提出的,如何避免这种类似的低级错误,我认为是没法做到完全避免的,当然,同一个错误经常发生,那就要检讨了!我的做法是,发生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就把它记下来,记在本子上,下次遇到问题时,把本子拿出来翻一翻,也许就能解决了。
工程师其实是很辛苦的,遇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又无法寻求外援时,心中的那种郁闷确实是很难排解的。而一些低级错误往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遇到问题,先把问题放一放,出去转个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回头再来也许就会豁然开朗。我就犯过很低级的错误:程序有问题,埋头修改,改好了烧到芯片里,发现问题丝毫没得到解决,再改,还是一样,几次之后,程序被改的面目全非,BUG还是那个BUG,我都快崩溃了,出去转了个圈,吸了两根烟,回来发现,我烧的程序一直是没改之前的那个程序,改过的程序一次也没烧到芯片里。

网友P:
能去想如何避免再犯,也很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31楼这种错误我也犯过,当时跟你心情一样,那个郁闷就甭提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小心,基本不会再烧错程序了。

现在我也是,一发生这种事,就记录下来,因为时间一久就忘记了,到时候说不定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记在QQ空间记事本上的,还没记几天;你那本子都很厚了吧:lol

楼主:
谁要能组织个活动,征集低级错误,来个【低级错误大搜集】就好了。

网友Q:
也不能乱插啊,至少可以看一下走线就明白了,
仿真器有那么差吗?短路可是有保护的!

网友R:
应该是没吃早餐造成的吧!

网友S:
吃一堑长一智,记住教训就好了,不用太自责吧

网友T:
我倒很少搞挂开发工具,如果开发工具品质差那就没办法了,
前阵子有个ALPHA的XWriter坏了,便宜就再买了一个,
过一阵一个ALPHA的脱机烧录器又坏了,这个贵啊,问了保修麻烦,我就拆了自修,
一检查78M05坏了,换了就好了,这绝对是IC自身的问题,不可能是我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