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低功耗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在座MSP430F249的低功耗设计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了啊:我用的是低功耗模式3(LMP3),在进入低功耗之前,将I/O的设置如下:
void IO_init()
{
  P1OUT =0x00;
  P2OUT =0x00;
  P3OUT =0x00;
  P4OUT =0x00;
  P5OUT =0x00;
  P6OUT =0x00;
  P1DIR =0x00;
  P2DIR =0x00;
  P3DIR =0x00;
  P4DIR =0x00;
  P5DIR =0x00;
}
然后就执行LMP3,但是我在一些资料上查找,建议I/O口设置为输出,加上下拉电阻,我看TI提供的例程就是我上边贴出来的代码,不知是和缘故呢?请教各位,到底是可以怎样设置正确呢?
谢谢!

网友A:
你测试的功耗多少,达到ti推荐的值了吗

网友B:
一般设为输入  不过也要看外围的需要

网友C:
正常情况建议设为输入,如果使用的I/O管脚不多的话;使用管脚的的话,那就按建议为输出;空的管脚最好加上拉电阻保证管脚不会空接,一点心得

楼主:
谢谢4楼的建议的啊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侠们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