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指针怎么指向code区的二维数组

楼主(2012-06-06):
如:
uchar code arr[][] = {.......}
想在程序中定义一个指针指向这个数组并取值

我目前是这么做的
uchar code **ptr;
uchar var;

ptr = (uchar code **)arr;
var = ptr[1][2];     //此处不能取到正确值

请问正确的做法是怎么写的? 谢谢

网友A:
试试*((ptr+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 不行啊

网友B:
C51扩展了一些宏,包括这个。你查一下手册,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C:
指针怎么知道数组各维的深度!
你应当手动指向其偏移地址。

网友D:
uchar code arr[][] = {.......}

uchar code *ptr;
uchar var;

ptr = arr;

网友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xxx[][2] = {
                {1,2},
                {3,4},
        };

        U8 (code *pi)[2] = &xxx[0];

        U8 x = pi[1][1];        // x = 4;

网友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UINT8 code array[2][6]={5,7,9,11,22,36,
                                           11,9,22,37,28,7};

main()
{
        UINT8 code *ptr;
        UINT8 val;

        ptr=array[1];

        val=*(ptr+2);
}

网友G:
请告知一下你这个需求的原因?我觉得这样的需求有些怪异,为何不直接用arr访问呢
uchar code **ptr;
编译器只知道这是一个指针变量,里面存有一个指向code区的地址。它无法获知你那个二维数组的结构,自然不能正确取值。
实际上你只需要uchar code *ptr即可
只不过用法是 var = ptr[i*sizeof(arr[0] + j];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array[...][...];
}REMAP_ARR_TYPE;
用结构体去映射。

网友G:
只不过用法是 var = ptr[i*sizeof(arr[0]) + j];

网友H(2013-01-11):
var = ptr[i*sizeof(arr[0] + j)]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