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TM8尽遇到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2-06-06):
PCB板子做好后,我焊接了两块板子,有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一个就不行了,问题是:我把TIM1的4通道设置为输入捕捉,外部加入方波输入,它怎么也进入不了输入捕捉的中断。很奇怪,原件都是一批买的,PCB板子也是一批做的,程序也一样,一个行一个就是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或许是板子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碰到调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估计是焊接问题,先排除硬件和连接方面的问题吧

楼主:
我觉得焊接肯定没有问题,我已经检查了好几遍了,用万用表测量,示波器测量,线路肯定是通的。PCB的问题有可能。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输入捕捉那条腿,明明信号是对的,但是输入捕捉就是不中断不了。我到是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如果说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相同的程序在另外一个板子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检查这个引脚好不好,先应该从简单的方法进行:
直接GPIO读这个引脚的状态,如果高、低电平都可以读到,那么引脚是好的。

楼主:
嗯,这个倒是个方法

网友C:
学习了,5楼的方法还是可行的,不知楼主试的结果如何?

楼主:
还没有来得及测试,下周估计有时间弄这个,到时候一定回复结果

网友D:
估计是你 的板子有问题,程序一样的话,一个好一个坏,很大程度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E:
片子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搞出同种东西,一个好用,另一个不好用的情况,到最后才知道是片子一个引脚坏了,但程序可以照样下载,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