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iFi 模块与Zigbee 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06):
请教一下,WiFi 模块与Zigbee 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名字不一样,呵呵

介绍性的**很多,自己放狗找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前者耗电,模块更贵,但速度快,协议成熟。
后者反之
二者应用场合不同
当然,现在都在订新协议抢市场
包括蓝牙,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网友C:
wifi适合民用,Zigbee工业产品

网友D:
ZigBee-WiFi二者对比及各优势:
硬件内存需求对比:ZigBee:32~64KB+;WiFi:1MB+;ZigBee硬件需求低。
电池供电上电可持续时间对比:ZigBee:100~1000天;WiFi:1~5天;ZigBee功耗低。
传输距离对比(一般用法,无大功率天线发射装置):ZigBee:1~1000M;WiFi:1~100M;ZigBee传输距离长。
ZigBee劣势:
网络带宽对比:ZigBee:20~250KB/s;WiFi:11000KB/s;ZigBee带宽低,传输慢。
相同点:
1.二者都是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2.都是使用2.4GHz频段;
3.都是采用DSSS技术;
区别:
1.传输速度不同。
ZigBee的传输速度不高(<250Kbps),但是功耗很低,使用电池供电一般能用3个月以上;
WiFi,就是常说的无线局域网,速率大(11Mbps),功耗也大,一般外接电源;
2.应用场合不同。
ZigBee用于低速率、低功耗场合,比如无线传感器网络,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智能家居控制等领域。
WiFi,一般是用于覆盖一定范围(如1栋楼)的无线网络技术(覆盖范围100米左右)。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用的无线路由器。在一栋楼内布设1个无线路由器,楼内的笔记本电脑(带无线网卡),基本都可以无线上网了。
3.市场现状
ZigBee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自04年发布第一个版本的标准以来,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推广当中;目前因为成本、可靠性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大规模推广;
WiFi,技术成熟很多,应用也很多了。
总体上说,二者的区别较大,市场定位不同,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很大。只不过二者在技术上有共同点,二者的相互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WiFi对于ZigBee的干扰。

网友E:
ZigBee-WiFi二者对比及各优势:
硬件内存需求对比:ZigBee:32~64KB+;WiFi:1MB+;ZigBee硬件需求低。
电池供电上电可持续时间对比:ZigBee:100~1000天;WiFi:1~5天;ZigBee功耗低。
传输距离对比(一般用法,无 ...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比是严重错误的。可以说相当是2+2=6一样的逻辑。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澄清下实际的事实,有具体使用过和测试过的朋友可以拍砖:

硬件内存需求对比:ZigBee:32~64KB+;WiFi:1MB+;ZigBee硬件需求低。
-------------请你买几个市面上用的wifi模块,拆开看看,看看有没有外置的RAM,再查查型号,看看里面的ram是不是1MB+。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RAM没有消耗1MB+的。 至于说路由器之类,那个1MB也是存链路表之类的,有多大用处,需要多少功能。
让wifi干zigbee的活,一个链路,都关闭加密,两者的ram消耗差距不大!

电池供电上电可持续时间对比:ZigBee:100~1000天;WiFi:1~5天;ZigBee功耗低。
------------这个最扯淡,如同说,我这个车省油,能开1000天,那个车废油,开1天就没油了。
前提条件是得拉一样的货!
zigbee和wifi传递一样的数据量,消耗的能量基本类似。
低功耗的zigbee速度慢,传播100byte消耗时间长,wiif速度快,传播完了就睡眠了。(传统路由器不睡眠,专门联网的可以睡眠)

ZigBee:1~1000M;WiFi:1~100M;ZigBee传输距离长。
-------------距离只给功率有关!zibgee 1000米是20dbm的,wifi 20dbm也是这么远

ZigBee的传输速度不高(<250Kbps),但是功耗很低,使用电池供电一般能用3个月以上;
-----------一直开着传数据,也是1个月完蛋。wifi间断传数据,也能撑3月。

ZigBee用于低速率、低功耗场合,比如无线传感器网络,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智能家居控制等领域。
------------------高速的可以用在低速上,低速的不能用在高速上!基本道理吧。

“二者的相互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WiFi对于ZigBee的干扰。”
----------zigbee有一段频率都是和wifi叉开的,可以调整到不同频率的干扰。
至于说所谓的干扰,多半是项目做砸了找理由的。

网友F(2012-07-15):
强悍!分析的很透彻,学习啦!O(∩_∩)O谢谢

网友G:
呵呵7楼真强大啊

网友H(2014-03-11):
电池供电上电可持续时间对比:ZigBee:100~1000天;WiFi:1~5天;ZigBee功耗低。
------------这个最扯淡,如同说,我这个车省油,能开1000天,那个车废油,开1天就没油了。
前提条件是得拉一样的货!
zigbee和wifi传递一样的数据量,消耗的能量基本类似。
低功耗的zigbee速度慢,传播100byte消耗时间长,wiif速度快,传播完了就睡眠了。(传统路由器不睡眠,专门联网的可以睡眠)
zigbee速度慢,传播100byte消耗时间长没错,不过zigbee的工作电流远远低于WIFI,你以为凭什么说zigbee更适用于低功耗的传感器网络??

ZigBee:1~1000M;WiFi:1~100M;ZigBee传输距离长。
-------------距离只给功率有关!zibgee 1000米是20dbm的,wifi 20dbm也是这么远
大体上是这样,但是调制解调机制的不同,距离还是有差的,只是不会差太多,但是两三倍还是有的

网友I(2014-06-03):
强悍!分析透彻,sinanjj真牛B!

网友J:
学习了,分析的真透彻!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