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板子求鉴定

楼主:
本周实习学做板子,第一次做有许多不足之处请大家指点,附上老师给出的原理图和我布的线(当然是自动布线后自己略加修正)
因为是我们实习时手工制板,老师让我们把线宽设为15mil。
顺便问个问题,老师给的原理图中555定时器和CD4017的空脚需要接地吗?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2-06-06):
线可以布的更美观一些,U2-16上面那根线走成锐角不怎么好。

网友A:
那些发发光二极管一定要那样放吗?布局优化了,线也可以更优化一些

楼主:
谢谢LS的指点
能说说U2-16那根线走成锐角会有什么影响?我问老师老师只是说只要没有尖角突出就行了。二极管放置应该就是为了通电后的美观吧!老师要求的。要不直接做个矩形的板子线路布局可以漂亮好多。
做这个图我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新手嘛!好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我都看不到,一个是没经验,另一个就是没话费一定的时间,不说了,中午忙了2个多小时,把我班20张图全部都印成了板子,现在给板子打孔去

网友B:
元件的丝印尽量放一个方向,就是那些名称
还有一些走线的角度尽量一样,拐角往一个方向拐
这样看起来会美观一些

网友C:
来自濮阳的漂流瓶

网友B:
多余的空脚不要接地
空着就好
不接没事,接了可能有事

楼主:
To Wendy杨
数电老师教我的是芯片引脚最好不要悬空,我在百度搜了下怎么说的都有迷茫了...

楼主:
顺便吐槽下,今天我往板子上装原件的时候才发现悲剧了:板子上芯片引脚间距明显比实际的芯片大了一号,买的插槽明显装不上,芯片引脚掰掰勉强能插进去,最悲剧的是老师转印的时候没镜像,芯片必须在底层插。焊接的时候那叫一个杯具啊!
最悲剧的是我买的二极管是φ5的,焊上去才发现除了红的发光,绿的和黄的只能勉强看到一点点亮,φ5的二极管电流不是20mA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各种悲剧啊;

网友:
因为是我们实习时手工制板,老师让我们把线宽设为15mil。

你这句话很有问题,仅仅15mil, 细了一点

1 . 你的线太小,应该是尽可能把线做宽一点
    况且 你是手工做板的,线条因此应该更加粗
    (比在电路板厂家做板)
2 . 下面红色的地方, 就是我帮忙修改的 ,  就是应该把这些线做粗
3 . 有些地方线条比较密,走不过,宁可增加跳线,也要把线加粗,
    记住你是手工做板,不是厂家做板
4 . 增加泪滴

网友:
补充一下
因为你是手工做板,不是厂家做板
因此线条就应该更加粗

楼主:
谢谢LS

15mil的线已经可以了,我班的板子除了转印和布线别的工作基本都是我完成的,15mil的线足够了.焊盘是1.6mm,用0.9mm的钻头打的也没问题。(吐槽下:板子、元件、钻头、转印纸都是我用班费买的,老师太抠了。)
今天我又找了个新的电源,把二极管的问题也解决了,昨天二极管不亮是因为那个电源坏了。
现在唯一让人纠结的就是芯片装的有点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