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2-06-06):
typedef float M3DVector3f[3];
void f(M3DVector3f a[3], M3DVector3f b[3], M3DVector2f c[3]) {...}

这是前提
我用boost库里面的智能指针定义了三个: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1;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2;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3;

然后初始化:
const unsighed int n= 3;
v1.reset(new M3DVector3f[n]);
v2.reset(new M3DVector3f[n]);
v3.reset(new M3DVector3f[n]);

现在调用函数 f()
f(v1, v2, v3);

这时候问题来了!
编译器提示:Error:"float*" 类型的实参与"M3DVertex3f*"类型的形参不兼容

后来我干脆不用boost的智能指针直接声明v1,v2,v3:
M3DVector3f* v1;
M3DVector3f* v2;
M3DVector3f* v3;

然后初始化,最后用v1 v2 v3作为实参调用f()

依然是上述问题!

我很郁闷啊! 求助大侠们指点!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函数f()有个错误.应该是
void f(M3DVector3f a[3], M3DVector3f b[3], M3DVector3f c[3]) {...}

网友B: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1;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2;
boost::shared_array<M3DVector3f*> 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