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元函数问题

楼主(2012-06-06):
#include <iostream>
class A
{
public:
    friend
void f() {};
};

int main()
{
    f();

    system(
"pause" );

return
0;
}

如果友元函数实现在类体内,main函数体内的f调用在编译的时候报错,error C3767: “f”: 候选函数不可访问。

请问:友元函数体实现在类内和实现在类外的区别,希望具体点的,多谢各位!

网友A:
friend function本质上来说还是global的,不是class scope的,所以只能在类里面声明,在类外面定义

网友B:
看书吧,友元和类成员函数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