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芯片好坏??

楼主(2012-06-06):
4051程序烧不进,如何确定芯片好坏??换上2051可以正常擦写,设置肯定没错,是否芯片坏了?

楼主:
这个芯片怎么第一脚那没有圆点,该4051为自平衡小车套件带的

网友A:
两个还不一样?

楼主:
嗯,我自己在淘宝3.5买了4051在第一脚却有小圆点

网友B:
4051 P3.4/p3.5接地再试试看呢?

网友C:
烧写芯片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第一腳是否帶圓點,是和不同的封裝廠的模具有關係滴~~~這個不是問題點

楼主:
还是没有用,没反应,坏了?

网友B:
外接crystal试试?

网友B:
或者Keil接仿真脚试试?

网友B:
肯定坏了

楼主:
哦,那我换个吧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E:
要是有条件的话先用仿真器,代替芯片仿真,也可以找一块基于4015的模块,用你的芯片烧那个程序来代换那个芯片,看看会不会正常运行

楼主:
要是有条件的话先用仿真器,代替芯片仿真,也可以找一块基于4015的模块,用你的芯片烧那个程序来代换那个芯片,看看会不会正常运行
引用 网友E:
嗯,可惜结贴了,不能给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