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可以做一个编程器吗

楼主(2012-06-06):
自己可以做一个编程器吗

楼主: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
就是51那种芯片都可以用来烧程序的。

网友A:
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下载器?这样很简单的网上大把图

网友B:
是啊,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要写编程软件或者下载软件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D:
ISP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