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里全部是LDA STA

楼主(2012-06-06):
中颖的4Bit用了会上瘾的?呵呵

网友A:
那你可以用用8bit

网友B:
很久前用过中颖的4bit

网友C:
很久前用过中颖的4bit哦,而且还很多系列。
但是我还是喜欢KEIL 看着都舒服,不头疼。

网友D:
现在都用八位机了啊,四位机没有优势了

网友E: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F:
4位机按说功耗最低。做小东西有优势。

网友G:
功能实现上8bit是更容易些,但是功耗就很难有优势啦

4bit MCU静态功耗20个uA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8bit就难说啦

网友H:
4位机就是做计数器是最麻烦的,一个4位数据存储器最大值才F,如果我用1ms的定时中断做1个小时的定时都要好多个数据存储器来做。其他还好

网友H:
还有就是位不能自定义,每次都要翻一下标志位是定义在哪个

楼主:
呵呵,小讨论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