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2-06-06):
我是在校大学僧,老师让用LM137设计一个-3V~-10V稳压源,最大电流是1A,本人设计的可以稳住电压,但是电流最大不超过0.3A,不知哪里有错误,求各位大侠给看看改改!谢谢哈,电路是用Multisim 11.0做的

网友A:
大学僧很好

网友A:
你测量一下317的输入电压  如过加重负载会下降  就换个功率大点的t2;
还没想到其它问题。。。。

网友B:
要电流1A就不要用137这种片子做了,除非你做好了把门板拆了拿来当散热片的准备了

楼主:
谢谢给位前辈,今天终于调好了,:P谢谢您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