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链接问题,相当费解,请教中

楼主(2012-06-06):
runtime model conflict:应该是编译链接时,工程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还请各位遇到并解决这个问题的点拨一下,感激不已。
以下是具体错误。
Error[Li009]: runtime model conflict: Module controller.o(eCLRLib.a) specifies that  '__dlib_jmp_buf_num_elements' must be '8', but module Z:\practice\hello\iar\twrk60f120m\Int Flash Debug\

网友A:
贴图,方便的话整个工程传上来吧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我印象中iar编译有几个模式,大中小来着,
它决定了寻址范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

网友A:
尔。。。我比你还着急呢
解决了吗?解决了就上来说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B(2016-10-12):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呀,我也碰到相同问题

网友B:
Error[Li009]: runtime model conflict: Module xxexit.o(dbgstm8smn.a) specifies that '__dlib_full_locale_support' must be '0', but module cppinit.o(dlstm8smf.a) has the value '1'

网友B:
我的解决了,在option -> linker -> library 中勾上 Include C-SPY debugging support, 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了,在option -> linker -> library 中勾上 Include C-SPY debugging support, 就OK了

网友D(2020-02-18):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了,在option -> linker -> library 中勾上 Include C-SPY debugging support, 就OK了

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