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64位无符号乘法

楼主:
C语言里,实现64位无符号乘法
unsigned long long a,b,c;
a = b * c;
这个能实现吗?
使用Keil uVision4 测试时,发现当a>0x80000000,计算异常。
哪位测试过呢?

网友A(2012-06-07):
自己模仿竖式运算写一个啊。只不过笔算的时候是按照单个数字来运算。你可以用long为单位去算

网友B:
64位无符号乘法是个有趣的话题,STM32应该支持它。我用 IAR EWARM,用simulator进行调试,芯片用STM32,实测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2张图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B:
多说一句,Keil MDK应该也支持64位无符号乘法。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用的芯片。

网友C:
MDK 是支持的; 当然, 应该说 realview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