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9E825无缘死机

楼主(2012-06-06):
最近在使用W79E825这颗芯片,但是当我进行参数设定完后需要将参数写入片内EEPROM时,频繁死机,不进行参数设定就没问题,单步走的时候发现能擦除,但死在写函数哪里,开始怀疑程序写法有问题,于是换了一种结构写,但是发现问题仍然存在,后来想到堆栈使用过深会导致死机,于是查了我的函数调用情况,main里调用keyfun函数,keyfun函数调用keydeal函数,keydeal调用set函数,set调用writeEEPROM函数,writeEEPROM条用写char型函数和写long型函数。最后改为直接在keyfun函数中条用set函数和wtiteEEPROM函数,暂时没发现死机现象,继续观察中,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死机的原因可能是这吗?或许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吗?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单片机没有XDATA区,ram只有256

网友A:
貌似堆栈溢出了.

网友B:
用仿真器基本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C:
无缘是假,无缘还怎么查原因

楼主:
用仿真器基本可以找到原因.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时候有时到写那里过得去,有时就在那里死掉了,

楼主:
今天早上又发现了一次,但次数较少,看来不完全是那个原因,查看了下ram的使用情况,一共256字节,编译的时候全局变量就占了222.6字节,怀疑是ram占用过多,导致执行的时候给局部变量分配内存不够造成的。

网友D:
wtiteEEPROM函数能用多少堆栈
肯定程序本身有问题,写EE时要禁止中断

楼主:
wtiteEEPROM函数能用多少堆栈
肯定程序本身有问题,写EE时要禁止中断
引用 网友D:
写那段程序是别人用的很成熟的,写函数肯定不会有问题,设定部分的程序很简单的,内存一共256,全局变量就使用了222.6,我目前只能想到可能是ram使用过多造成的,只能先这样试试了

网友E:
同系列的单片机找个RAM大点的换上,测试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F:
W79E825的EEPROM我有使用,而且出货量非常大,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写EEPROM时为了避免其它问题,最好把中断关断。你的现象应该是RAM不够引起的,在写的时候有进中断了。

楼主:
感谢8楼和11楼,应该就是这两个原因,但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没有禁止中断,我有减少全局变量,也在写前关中断,似乎没死机的现象了,这次是疏忽了,因为是想着是别人使用成熟的程序,应该在写前关中断了,我就没有关,之前自己写程序时都会关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