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M与PLL

楼主(2012-06-06):
在v5中既有DCM又有PLL,是不是PLL具有去抖动的能力而DCM没有呢?
还有在使用DCM时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钟监测程序,以防DCM失锁?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DCM+PLL,还有什么时候需要用到PLL+DCM?

网友A:
1.DCM的功能,PLL都有
2.不需要时钟检测程序
3.这个看需要而定,法无定法

楼主:
谢谢猴哥的回答。
1.PLL功能这么强大的话,猴哥是不是经常用PLL而不用DCM?
2.我说的时钟监测是说一旦失锁马上复位,这个如果不要的话时钟抖动太大导致DCM失锁怎么办?

3# GoldSunMonkey

网友B:
一般,你本地时钟,正常情况下无论PLL还是DCM,都不会失锁的

网友A:
谢谢猴哥的回答。
1.PLL功能这么强大的话,猴哥是不是经常用PLL而不用DCM?
2.我说的时钟监测是说一旦失锁马上复位,这个如果不要的话时钟抖动太大导致DCM失锁怎么办?

3# GoldSunMonkey  ...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dan_xb已经给你回答了。

网友A:
我是根据需要使用。没有专门使用什么或者不实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