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0.1%的电阻(1K~30k)?万用表不给力啊

楼主(2012-06-06):
有个产品,需要用到0.1%精度的电阻,现在电阻买来了,却无法测试其准确与否。万用表只有3位啊。。。

网友A:
设计错误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最好用普通的但是温漂小的电阻,软件校准。

网友B:
万用表有很多位的,当然,钱也是要很多位的.
0.1%的电阻
既然用上了这个级别的电阻,那就搞个很多位的表啦,保证你看的非常清除
比如这个,嘿嘿,保证你绝对用的爽,嗯嗯,当然,钱钱也爽

HP34420A台式万用表HP34420A 细节说明

Agilent 34420A能够精确、可重复的测量低电平,噪声性能进一步改善
美国惠普 7 1/2位数字多用表,标准HP-IB和RS232

最小电阻 10.00ohm
最大电阻 1000.00mohm
电阻量程数目 9
电阻量程梯级 1/10/100
电阻最大读取速率 50000pt/sec
电阻最大灵敏度 10uohm

楼主:
2楼言之有理,现在反省一下,的却是设计有误,但是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案。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买不起。。。

网友C:
你先就认为它真是0.1%,然后整出你的产品,看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D:
去买个好点的万用表。

网友E:
至少能分出1%还是5%,粗略量一下就知道了。再就是采购渠道。

楼主:
目前就是先这么用了。用AD转换读出来看看。。。

网友:
你自己用AD读,还不如搞个福禄克来量。

网友F:
先利其器

网友G:
我以前做过测量开关电源设计中的小阻值电阻(5欧姆以下),是做了一个恒流源(10MA)流过电阻,通过放大(放大100倍)电路来放大两端电压,通过读电压来获得电阻值,为了提高精度,我也加了些调节模块,就是用基准源来调

网友:
万用电桥的精度比万用电表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电桥可行,就是贵了点。

网友I:
太贵了,真的买不起哦

网友J:
你先就认为它真是0.1%,然后整出你的产品,看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吧。。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个说法,如果买回来的0.1%精度电阻都不能用,需要一个一个再挑选,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