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延迟,为什么定义这么纠结?

楼主(2012-06-06):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相位的导数叫群延迟,有么用?
我在想,如果相位对所有频率(或某一段)不是一条平的直线的话,就说明每个频率的延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群延迟为常数有什么用?凭什么说没有失真?

我觉得:群延迟为0(说明相位的导数=0,即说明相位对所有频率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才会发生信号包络的脚步统一,同时出发,同时到站!

不知道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望斧正!

网友A:
“群延迟”(dφ(ω)/dω)就是相位对频率的微分。若其是非常数,则波的各频率分量随着时间推移将各自散伙。而若其是个常数——K,则有:

    cos(ω t + φ(ω)) = cos(ω t + K ω) = cos(ω(t + K))

表示波的各频率分量延迟了时间 K,保持原形。

楼主:
通了,一针见血

网友B(2014-04-17):
引用 网友A:
“群延迟”(dφ(ω)/dω)就是相位对频率的微分。若其是非常数,则波的各频率分量随着时间推移将各自散伙 ...

回答很妙,牛人,佩服,也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