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网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2-06-06):
刚刚按照移植手册做网卡驱动的移植,型号为DM9000 移植后在串口终端上打印的信息没有有错误,但将网线连接开发板和主机时没有反应(开发板的网卡灯不亮),也PING不通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灯都没亮,是不是你的配置的问题

楼主:
2# forgot 是啊 不知道是主机的网络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B:
网卡接口上的等不亮, 是不是连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