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选型

楼主(2012-06-06):
我先在做了一块电能计量+Zigbee通信的板子,各模块具体电流分配如下:
功能模块
电流
计量模块
6ma(5V)
射频模块
25ma(3.3V)
MCU
5ma (3.3V)
磁保持继电器
80ma(5V)或者33ma(12V)
红外发射
40ma(3.3V)
最大瞬时电流为156ma

工作情况:
  计量,射频,MCU模块一直工作,磁保持继电器只在过载时动作,脉冲为100ms;红外发射也只在需要时工作。

现在做电源板,有如下问题:
1、电容降压方案。如下图,桥式整流,电容取2.2uf.电流I=69C=2.2*69=151.8ma。如果继电器和红外发射同时动作时,电流为156ma.这个电源会不会可靠? 如果我加大78M05 5V后面的电容为470uf与 3.3V后面的电容为100uf,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2、我的计量模块要采集N线电流,所以L线要接地。 在AC220端,将L线通过R=1K电阻接地,会不会影响后面的整流?
3、采用线性电源降压。打算用5V 1W的变压器,电流为200ma.因为收到结构限制,高度最高为20mm.不知道变压器能不能做到这个规格?

楼主:
有大侠出现没

网友A:
阻容降压已经不合适了,做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可以看看PI的设计,做个5V 1W 的 再弄个LDO得到3.3V

网友B:
楼上方案适合楼主

网友C:
你现在这个图工作起来肯就不可靠了,如果器件质量在差点,可能就麻烦了,还是听3楼的意见

楼主:
5V 1W的开关电源从来没做过,变压器的计算和PCB的布局布线都不太了解,不敢自己做。 做线性电源可以吗?

网友:
阻容降压电源?线性电源?估计没戏。电压波动你不考虑了?

网友D:
图中的做法相当吓人

网友E:
高速变频电机设计与电机智能设计方法的研究

网友F:
学习中...不明白了,谁能解释下: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阻容分压,有哪些不同呢?

网友F:
11#
先谢了,推荐的**打不开啊

网友G:
用AC-DC 降到24v  重新选个LDO    7805效率太低了  而且你的系统功耗也不小   千万不能用

在光电管 继电器  射频模块前加上大电容   免得工作瞬间把系统电压拉下去

网友H:
11楼推荐的**不错

网友I:
很奢侈的设想:
阻容降压到36V,DCDC到5.5V(降压增流),LDO稳压到5V

网友I:
假定阻容(半桥,2uF) 得到 36V,60mA;
DCDC (按70%效率) 可得 5.5V,275mA;
LDO (按90%效率)    输出 5.0V,24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