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2-06-06):
PSoC3驱动步进电机。外部功率部分是否可以用IR2101驱动H桥功率电路来驱动步进电机。不用298.用这个IR2101系列的。

楼主:
看下下图对么

楼主:
什么意思?再加上H桥 是否可以用这个实现步进电机的功率驱动

网友A:
D5得换成 快恢复或者肖特基二极管。 1N4007是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B:
可以考虑用UF4007

网友B:
C43建议加并一个104

网友C:
对,VCC用12~15V

楼主:
嗯,我试试,多谢各位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你這個是H橋的驅動器 , 會了 一樣的簡單呀,你只要將專用驅動器 上面把H橋移出來了而已

网友D:
IR2101 帶死區控制的嗎? 沒有就要在單片機里面設置

网友D:
本來我的下一個項目 就是三項步進電機了  就用6個MOS管來做

网友E:
我也在做步进电机 虽然和你用的驱动不一样 但也学习了一下 飘过

网友F:
在低速时自举升压会有问题

网友:
原理,细节:(

网友G:
图是对的,我的就是这么用的,电机很稳,但有个缺陷,稍不注意就把ir2101烧了,多买点管试试,还有电流不要过大,不然那管子是哗啦啦的烧

网友H(2013-06-23):
做的项目马上就要接触电机了

网友I:
还木有接触过

网友J:
貌似不简单

网友K:
学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