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解密问题

楼主(2012-06-06):
想问下 有什么工具可以直接读取CPLD内烧好的程序 指的是POF或SOF 然后烧写到另外一块CPLD
这种方式应该也不算是解密吧 好像PIC单片机烧写好的程序直接简单的就能用下载工具读出来

网友A:
PIC前提是没有启动扇区加密,否则要找专业的解密公司。
CPLD加密性能听说并不好,很容易读取出来,这个我不清楚有什么通用工具或者IDE能**,但是,专业解密公司一定可以。

网友B(2012-07-24):
解密的话,就读不了,没有加密可以的

网友C:
看芯片型号,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读出来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根据时序,重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