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版?

楼主(2012-06-07):
我目前用的Layout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但是由于我的电脑配置低(而且是集成显卡),因此慢的很,不好用。
故求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破解版!
如下图:
在网上找了好几天了,还安装了电驴,也在咋们21ic上找了(用迅雷下载的那个),下了4天了,还是没有反应!
哪位大哥前辈有,给小弟一个!

非常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用AD10,AD10比AD9要快一点,不要用AD09之前的版本

真的不行转PADS,速度超快,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卡机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0.0(AD10)下载及安装**"已经开始!这个速度还可以接受!如下图:呵呵

网友B(2017-02-14):
AD10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