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不能工作。。。。。

楼主(2012-06-07):
利用芯片内部晶振 做的一个小的系统,但是 焊完电路后,烧录完毕所有的IO的管脚都是2v。感觉不在工作。。。。。 然后自己写的最简单的程序。
#include<pic.h>
__CONFIG(0X3B81);
void delay();
main()
{ int i=1,j;
TRISB=0;
while(1)
{for(j=8;j>0;j--)
  {PORTB=i;
   delay();
i=i<<1;
}
if(j==0)
  {
  i=1;
}
}
}

void delay()
{
  int i;
for(i=10000;i>0;i--);

} 烧录进去  所有的led都是亮的 ,io口都是2v。是不是必须加上晶振呢?

网友A:
877aB口是不是默认模拟口呀,好久不用了记不太清楚了。
仔细看数据手册,把其它复用功能(包括弱上拉什么的)全关闭了,只剩下I/O口功能,再试试

网友B:
端口没有配置好

网友C(2013-02-01):
引用 网友A:
877aB口是不是默认模拟口呀,好久不用了记不太清楚了。
仔细看数据手册,把其它复用功能(包括弱上拉什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