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13脚和14脚是怎样采集AD的?

楼主(2012-06-07):
AD, AC

网友A:
这个U9芯片内  通道配置应该是可编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U9的13脚和14脚是AD采集

网友B:
猜测光耦过来是模拟信号,光耦过来,UF是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可以检测到一种(某种频率)波形,然后经过C30之后充放电,即13脚检测到的会是另外一种频率的波形。可能C30-R26组成一种滤波网络,C19-P1又是一个滤波网络,从而实现将基带信号提取出来。(纯属个人猜测)

楼主:
4# lidongxin3 恩,我也有此猜想,但两个AD和原始电压不知道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C:
不会是想测量J3上的电压吧?
如果J3是开关信号,那光耦LED侧的工作电流不足以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B:
5# makaiwei 要不你就测一下光耦过来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提议,今天把板子给赶出来了,尽快测量这里,随后我把结果给贴出来,多谢指导,还请继续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最终目的是要测出J4上面1脚和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电路是一方案公司给的,有成熟产品,敬请继续指导。

网友C:
这是神仙出的方案!
PC817这一类光耦不可能可以用来做这种隔离传送,或者说还没有见到过可以以开环方式用光耦进行模拟信号隔离的,即使是专用的线性光耦也必须工作于闭环状态。
首先PC817这种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TR)的离散性极大,并且传输比的温度系数也很大,所以不可能完成那个“测量J4上面1脚和3脚之间的电压”的任务。
当然,话说回来,也不是测不出电压,只是很不准。通过标定可以稍提高(不知能否达到10%的精度?)。

网友C:
刚刚又看到你的图上的U11,按那个电路才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当然用TLP521-2隔离的话,性能也不会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一直在不安中,明天板子回来我写写简单的程序然后把测量结果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意你的看法,这个用521-2隔离的性能也不是太好。

网友C:
图中的R10、R11、R15适当较小一些,并且将信号进行一定的迁移,可能会有所改善。
R10、R11是10k吗?减小3~5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是的,我减小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恩,最终目的是要测出J4上面1脚和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电路是一方案公司给的,有成熟产品,敬请继续指导。
引用 楼主:

还方案公司?PC817?
没搞懂怎么模拟信号的

楼主:
这两天板子回来片子也贴好了,程序编写中,争取明天写完,尽早把测的结果贴出来,多谢大家,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案公司这么搞这个电路可能考虑了成本和软件补充两个方面,但是这个电路的实用性及精度确实如你所说,值得怀疑,我尽快把测试结果贴出来,供大家探讨。

楼主:
经过半个月的调试,板子基本上已经调好了,关于这个电路的情况,确实如各位所说,虽然也能测出J4 端子上1脚和3脚上的电压,但是精度很差,我摘了几个测试的数据如下:J4 端子上1脚和3脚上的电压:
(1)4.94V----AIN2上A/D转换结果19;(2)10.00V----AIN2上A/D转换结果72;(3)15.01----AIN2上A/D转换结果142;(4)19.98V----AIN2上A/D转换结果236;(5)25.1V----AIN2上A/D转换结果332;(6)29.9V----AIN2上A/D转换结果402;(7)32.8V----AIN2上A/D转换结果456。因30到60V的直流电压源同事在用,暂时没测,没有数据给大家贴出来。(注:A/D为10位)

网友E:
如果是这样测量的话 用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应该会简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那指点一下呀~

网友F(2012-12-13):
楼主,结果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