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几种数据处理指令

楼主(2012-06-07):
数据处理指令在通用寄存器上执行计算,ARM7TDMI的数据处理指令分为3中类型:算术/逻辑指令、比较指令和乘法指令。
1):算术/逻辑指令:
   算术/逻辑指令共有12条,它们使用相同的指令格式,最多使用两个原操作数来执行算术或逻辑操作,并将结果写入目标寄存器;也可选择根据结果更新条件代码标志。
两个源操作数为:其中一个一定是寄存器;另一个有两种形式——立即数或是寄存器值,可选择移位。如果操作数是一个移位寄存器,移位计数可以是一个立即数或另一个寄存器的值。可以指定4种移位的类型。每一条算术/逻辑指令都可以执行算术/逻辑和移位操作。这样就可以轻松实现各种不同的分支指令。

2)比较指令:
比较指令有4条,它们使用与算术/逻辑指令相同的指令格式,比较指令根据两个源操作数执行算术或逻辑操作,但不将结果写入寄存器。它们总是根据结果更新条件代码标志。
比较指令源操作数的格式与算术/逻辑指令相同,包括移位操作的功能。

3)乘法指令:
  乘法指令分为两类,这两类指令将32位寄存器值相乘并保存结果:
  A32位结果正常,在一个寄存器中保存32位结果。
  B 64位结果长,在两个独立的寄存器中保存64位结果。
乘法指令的这两种类型都可选择执行累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