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小信号的钳位保护电路

楼主(2012-06-07):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多强的保护?
要保护的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单极性还是双极性?
高频还是低频还是直流?
保护电路允许的漏电流在什么量级?

网友B:
我也想了解一下,我要保护的是差分ADC的输入端,,它是两个端子,和24V电源端子放在一起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接线时错把24V接到ADC端子上,,,,

楼主:
是直流信号,不要考虑是输入还是输出,只要是超过这个值给钳位一下就可以了,漏电流要求在1mA一下,要求不是很大,是双极性的保护+-2V

网友A:
2个桥堆串联之后并上去就可以。

网友C(2012-11-06):
2L的问题很专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