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基础知识(必记)

楼主(2012-06-07):
ARM9基础知识(必记)
ARM9微处理器系列
ARM9系列微处理器在高性能和低功耗特性方面提供最佳的性能。具有以下特点:
-    5级整数流水线,指令执行效率更高。
-    提供1.1MIPS/MHz的哈佛结构。
-    支持32位ARM指令集和16位Thumb指令集。
-    支持32位的高速AMBA总线接口。
-    全性能的MMU,支持Windows CE、Linux、Palm OS等多种主流嵌入式操作系统。
-    MPU支持实时操作系统。
-    支持数据Cache和指令Cache,具有更高的指令和数据处理能力。大小都为16K。
ARM9系列微处理器主要应用于无线设备、仪器仪表、安全系统、机顶盒、高端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和数字摄像机等。
ARM9系列微处理器包含ARM920T、ARM922T和ARM940T三种类型,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
ARM920T =ARM9TDMI core plus cache and MMU
ARM微处理器结构
1、  RISC体系结构:RISC结构优先选取使用频最高的简单指令,避免复杂指令
     1、RISC体系结构应具有如下特点:
- 采用固定长度的指令格式,指令归整、简单、基本寻址方式有2~3种。
- 使用单周期指令,便于流水线操作执行。
- 大量使用寄存器,数据处理指令只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只有加载/ 存储指令可以访问存储器,以提高指令的执行效率。
除此以外,ARM体系结构还采用了一些特别的技术,在保证高性能的前提下尽量缩小芯片的面积,并降低功耗:
- 所有的指令都可根据前面的执行结果决定是否被执行,从而提高指令的执行效率。
- 可用加载/存储指令批量传输数据,以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
- 可在一条数据处理指令中同时完成逻辑处理和移位处理。
- 在循环处理中使用地址的自动增减来提高运行效率。
2、ARM微处理器的寄存器结构
ARM处理器共有37个寄存器,被分为若干个组(BANK),这些寄存器包括:
- 31个通用寄存器,包括程序计数器(PC指针),均为32位的寄存器。
- 6个状态寄存器,用以标识CPU的工作状态及程序的运行状态,均为32位,目前只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同时,ARM处理器又有7种不同的处理器模式,在每一种处理器模式下均有一组相应的寄存器与 之对应。即在任意一种处理器模式下,可访问的寄存器包括15个通用寄存器(R0~R14)、一至二个状态寄存器和程序计数器。在所有的寄存器中,有些是在 7种处理器模式下共用的同一个物理寄存器,而有些寄存器则是在不同的处理器模式下有不同的物理寄存器。
3、ARM微处理器的指令结构
ARM微处理器的在较新的体系结构中支持两种指令集:ARM指令集和Thumb指令集。其 中,ARM指令为32位的长度,Thumb指令为16位长度。Thumb指令集为ARM指令集的功能子集,但与等价的ARM代码相比较,可节省30% ~40%以上的存储空间,同时具备32位代码的所有优点。
ARM微处理器的启动过程
1、Bootloader的启动:其一般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1)初始化CPU速度、存储器、存储器配置寄存器以及串口等;
(2)激活指令/数据Cache、建立堆栈指针、建立启动参数区、构造参数结构和标识列表;
(3)通过上电自检,来识别存在哪些设备,并报告异常,提供对电源管理中休眠/恢复的支持;
(4)跳转到内核起始处,系统启动。
ARM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
从编程的角度看,ARM一般有两种工作状态:ARM状态和Thumb状态。并可在两个状态之间随时切换。
ARM状态下,大多数指令都是有条件执行的;而Thumb状态下,只有分支指令是有条件执行的。
ARM体系结构的存储器结构
ARM体系结构可以用两种方式存储:大端格式和小端格式。最大寻址空间为4GB(232字节)
在big-endian格式中,对于地址为A的字单元其中字节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A+1,A+2,A+3;这种存储器格式如下所示:
31 24 23 16 15 8 7 0
------------------------------------------------------------------------------------
字单元A |
------------------------------------------------------------------------------------
半字单元A | 半字单元A+2 |
------------------------------------------------------------------------------------
字节单元A | 字节单元A+1 | 字节单元A+2 | 字节单元A+3|
------------------------------------------------------------------------------------
在little-endian格式中,对于地址为A的字单元由高位到低位字节顺序为A+3,A+2,A+1,A,这种存储格式如下所示
31 24 23 16 15 8 7 0
----------------------------------------------------------------------------------
字单元A |
----------------------------------------------------------------------------------
半字单元A+2 | 半字单元A |
----------------------------------------------------------------------------------
字节单元A+3 |字节单元A+2 | 字节单元A+1 | 字节单元A |
----------------------------------------------------------------------------------
指令长度和数据类型
ARM处理器的指令长度可以是32位(ARM状态下),也可以是16位(Thumb状态下)。ARM处理器支持字节(8位)、半字(16位)、字(32位)三种数据类型。其中字需要4字节对齐(地址的低两位为0)、半字需要2字节对齐(地址的最低位为0)。
处理器模式
ARM微处理器支持7种运行模式:
――用户模式(usr)
――快速中断模式(fiq)
――外部中断模式(irq)
――管理模式(svc)
――数据访问中止模式(abt)
――系统模式(sys)
――未定义指令中止模式(und)
ARM体系结构所支持的异常类型
复位、未定义指令、软件中断、指令预取中止、数据中止、IRQ(外部中断请求)、FIQ(快速中断请求)。
对中断的响应:
1、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存入相应连接寄存器LR,以便程序在处理异常返回时能从正确的位置重 新开始执行。若异常是从ARM状态进入,LR寄存器中保存的是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当前PC+4或PC+8,与异常的类型有关);若异常是从Thumb状态 进入,则在LR中保存当前PC的偏移量。
2、将CPSR复制到相应的SPSR。
3、根据异常的类型,强制转换CPSR的运行模式位。
4、强制PC从相关的异常向量地址取下一条指令执行,从而跳转到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处。
各类异常的具体描述:
FIQ异常是为了支持数据传输或者通道处理而设计的。
IRQ属于正常的中断请求。
ABORT意味着对存储器的访问失败

网友A:
基础知识必记,够详细的。

网友B:
总结的不错,记下来也有点难度。

网友C:
下点辛苦,背下来就好了。

网友D:
必备的一定要记下,感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E:
总结的真好,自己省下很多时间。

网友F:
楼主真是好人,谢谢了。

网友G:
很好的总结,谢谢楼主了

网友:
慢慢的消耗,深入理解了就不一定都得记住

网友H:
好资料,多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I:
总结归纳不错,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