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大侠们,我有个问题很困惑,请求给予帮助!我调用了一个现成的IP core,这个core的复位管脚在pcb板子上没有相应的管脚,我可不可以用pcb板上的电源复位管脚?或者若这个复位是低电平复位,那么在程序中我可不可以把复位管脚接到高电平上,就是说复位一直无效,这样做会不会在做chipscope analyzer时对结果有影响?

网友A:
可以自己用逻辑来写一个表示该IP的复位信号

网友B:
1.  可以使用PCB上的电源复位管脚。但是如果电源复位了,FPGA需要重新加载,没有什么意义。
2.  可以直接接到高电平有效上。但是不是特别推荐这么做。如果需要复位了,怎么办?
3.  对CHIPSCOPE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给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呀 能不能多给一点提示 学生愚钝 没有思路呀

网友C(2013-01-26):
学习一下  呵呵   顶一个    需要不断的学习 啊    ^_^    差距还是很大的    呵呵

网友D:
看回复才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