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电线判断方法?

楼主(2012-06-07):
家庭室内的电线,在装修时一般都是埋暗线,外面涂上涂料,出现故障检修时,很难准确的判断出电源线的走向.其实可以利用数字万用表很容易的找出电源线的走向.方法如下:   将数字万用表的量程拨至交流电压200mV档,红表笔插头插入"V·Ω"插座.黑表笔插入"COM"插座.将黑表笔接地(可以接在自来水管或潮湿地面).红表笔从待测电线处(如电源插座)紧靠墙壁移动,数字万用表即有数字显示.显示数字越大,离电源线越近,若显示数字变小,则表明偏离了电源线的位置,据此便可判断出墙壁内电线的走向.

上面是在网上搜出来的,请问各位可靠吗?

网友A:
完全不可行,因为你要检测的是故障。。都有故障了,哪来的信号呀。。
当然有可能可以让你判断大概在哪里开始信号消失的。
如果是零线出了故障呢,你找到走向也没有用呀,你不知道哪断了。

一般的房子如果正规装线的话应该是比较有规律的。不会乱走线的

网友B:
有专门的寻线器买,也有感应电笔,最方便的就是去物管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