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异或的小问题

楼主(2012-06-07):
uchar miao;
if(miao^0x0a==0x00)
{

}
miao 是每隔一秒自加一,但是当miao=0x01时,就进入了if语句,并且已确定miao^0x0a=0x0b,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楼主不是0x0b是什么啊

网友B:
运算优先级问题,==的优先级高于^,剩下的自己分析吧。

网友C:
==优先级高于^,先进行0x0a == 0x00 ,结果为0

再进行 miao ^ 0 , 其实就是保持miao 的值,为0x01,为真,所以就进入if

网友D(2013-01-10):
5楼正解

网友E:
建议写程序多用括号,既然不太清除优先级就加个括号,可读性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