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串口通信的小问题啊

楼主(2012-06-07):
我用的STC51单片机,单片机向串口助手通信,我想发送字母A给串口助手。我是这么写的:SBUF='A'
      while(!TI);
      TI=0;
可是一直串口助手接收窗口一直发送A不停了!于是我想可能是单片机遇见FF地址什么的自动复位了,于是我在语句后面加了个问号while(1)语句,可是又什么都不显示了!
    求哪位高手指点下原因,能给我一个发送一个字母显示一个字母的测试程序。新手分不多,全部送上了阿

网友A:
麻烦你把你的帖子改一下吧,,语句不通,看不懂,这都是什么呀。。

“可是一直串口助手接收窗口一直发送A不停了”
”于是我在语句后面加了个问号while(1)语句“

网友B:
uart_init();
ES = 0;

SBUF = 'A';

while(!TI);
TI = 0;
while(1)
{

}

楼主:
源程序附上: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
uint redata,sendata;
bit flag;
void delay(uint a);
void main()
{         TMOD=0X20;                  //  定时器工作模式2
     SCON=0X50;                        //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  这是4800bit/s波特率 晶振频率位12mhz,加倍,定时器工作方式2的初值
         TL1=0XFD;
         EA=1,ES=1,TR1=1;

         ES=0;
         SBUF='A';
         while(!TI);
         TI=0;
         while(1);
}
这个程序就是一上电,串口助手才显示A;不上电什么都不显示!请大家分析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你的中断处理程序在哪里? 没有中断处理就别开中断了.不然无意触发就失控了。看看狗是不是没有喂,会不会造成复位

网友D:
不上电当然就什么也不显示了

网友E: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通过P1口的状态来判断发了什么数
    a=SBUF;
    flag=1;
}

网友F:
我是这么认为的:没加while(1)之前  程序循环执行main()所以一直发送;
加上while(1)之后程序就停在此除了;所以整个程序只发送一次;
不上电 显个毛线!!!

网友G:
有个老师带一下多好,别人或许就是举手之劳,自己整,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耽误好久。当然这个老师也要必须是个好老师,往沟里带的不少

网友H:
holyshit 描述太抽象

楼主:
我太菜了.好明白了

网友I:
明白就好

网友J(2014-01-24):
55 AA 55 AA 03 00 00 11 65发送码,正确的返回是55 AA 55 AA 05 00 11 81 10 00 03 61 64 6D 81 11 00 06 31 32 33 34 35 36 1F 44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