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高手有MB15026的编程资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07):
SPI通讯协议是标准协议,就两根线。只要的你还是要看你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
谢谢tyw,你发的第一和第三个资料我已经看过,期待更详细的编程资料。

网友B:
串入并出移位锁存+驱动
没有什么花头的东东,把要传送的数据左环移或右环移到SDI口,发一个时钟脉移一位,共16个移位脉冲,然后锁存LE动作一下,一行数据就传完了.
没有什么复杂的格式,协议.
需要注意的16根输出线要和你的数据要一一对应,左移还是右移要搞清楚.上机走单步一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