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介绍一款适用nand falsh的文件系统,STM32F103VE单片机

楼主(2012-06-07):
如题,请大家帮介绍一款成熟的。

网友A:
记得 STM32的官方Demo用的是FatFS,建议LZ也用这个。

网友B:
玩玩用什么都可以。

实际使用,如果RAM够大就上NAND专用的文件系统。
或考虑写一个NFTL配FAT。

如果RAM很小,则只能定制优化过的NFTL了。

楼主:
FatFS用过了,这个不行,加NFTL还可以,不知道有哪些NFTL公司有合适的NFTL? 定制太麻烦

楼主:
刚才联系了一家做NFTL的,非常贵,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免费的

楼主:
哪位用过能给推荐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C:
NandFlash是按块擦除的....
如果想要NTFL需要和块一样大的一块RAM做缓存....
当然也可以只用较少的RAM来实现...不过那速度就不是能忍受的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能在STM32F1系列下应用在NandFlash上的文件系统...
因为这个需求太奇葩....

建议楼主用SD卡...
NandFlash是用来取大量数据的...NorFlash是用来查表的...
SD卡才是用文件系统的...

网友B:
NandFlash是按块擦除的....
如果想要NTFL需要和块一样大的一块RAM做缓存....
当然也可以只用较少的RAM来实现...不过那速度就不是能忍受的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能在STM32F1系列下应用在NandFlash上的文件系统. ...
引用 网友C:

并不需要block大小的buffer,一直向前写即可.
只要全写满后(留一些交换区), 才开始要擦掉旧的块。
擦除前,把有用的数据复制到空块上面去。

楼主:
唉,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D:
NAND FLASH蛮好用的。。就是坏块的管理

比SD,TF卡强多了

楼主(2012-07-13):
没有好的方法,还是要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