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就看不出来,Q会=0.56呢?

楼主(2012-06-07):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Q会=0.56呢?如下图所示:
标准的二阶贝塞尔多项式是这样的(来自童诗白第二版):

二阶的含有Q未知数的低通滤波器公式是:

书上又说:

我揍是想说:我肿么揍是算不出来Q会=0.56呢?没可能啊!关键是系数都不一样,你让我怎么算啊

网友A:
第一个公式转化成第二个标准形式,很容易得到Q=根号3分之一了

网友B:
图上看的确不是0.56,应该差不多是在0.5的样子
下图中的红色线才是0.56,

网友C:
to LZ:

此“ω0”非彼ω0....

令 ω1 = √3 ω0,即 ω0 = ω1 / √3,代入得

  ω1^2 / (S^2 + √3 ω1 S + ω1^2)

比较二阶通式

  ω1^2 / (S^2 + S ω1 / Q + ω1^2)

显然有 Q = 1 / √3 = 0.577。

楼主:
4# HWM 原来这么简单。额!

楼主:
2# xukun977 谢了,大神!

楼主:
4# HWM 另外一个问题, 贝塞尔多项式怎么证明他的优越性啊?切比雪夫从公式中的cos(n*arccos x)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等幅的优越性。贝塞尔是最平坦的相频特性的曲线吗?就没有跟好的选择了吗?

楼主:
2# xukun977 另外一个问题, 贝塞尔多项式怎么证明他的优越性啊?切比雪夫从公式中的cos(n*arccos x)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等幅的优越性。贝塞尔是最平坦的相频特性的曲线吗?就没有跟好的选择了吗?

网友C:
4# HWM 另外一个问题, 贝塞尔多项式怎么证明他的优越性啊?切比雪夫从公式中的cos(n*arccos x)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等幅的优越性。贝塞尔是最平坦的相频特性的曲线吗?就没有跟好的选择了吗? ...
引用 楼主:

“贝塞尔”的特性不是表现在幅频上,而是相频上。其相频特性接近线性,滤波的同时具有较底的信号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