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DE7755如何测量电压和电流啊?

楼主(2012-06-07):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想知道它的实际应用,可以自己查阅ADE7755的技术手册。相信你会明白的

网友A:
ADE7755是不能测量电压和电流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芯片都可以测量电压,电流,功率,电量了,例如SD3003/4.

网友B:
楼上说的是,ADE7755只能测量功率。您要测的是应该是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目前的国网使用的芯片都能做到,如CSE7780.如果您要测的是直流电,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ADC来测

网友C:
楼主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芯片资料,其中该芯片作为输出的引脚有CF,F1,F2,cf为频率校验输出引脚,输出频率反应瞬时有功功率的大小,后两个为低频逻辑输出引脚,其输出频率反应平均有功功率的大小,对电压电流没说进行说明可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