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时序

楼主(2012-06-07):
我按照教程 while(1)
    {
        IO0SET = RCK;
        Delay();
        IO0CLR = RCK;
      for(j=0;j<17;j++)
      {

        IO0CLR = SCLK;
        Delay();
        IO0SET = SCLK;
        Delay();

      }
      IO0SET = RCK;
    }

但是用示波器打出来的RCK片选信号并不是先拉低,再拉高,而是随着时钟信号SCLK做同周期的方波,并且幅值很小,只有120mv,而SCLK由3v左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SCLK和RCK都是如何定义的?
是不是互相影响了。

楼主:
#define         SCLK  0x01<<4
#define         RCK   0x01<<7
而且我也试过用其他的IO口来模拟,结果还是一样的啊。
2# ningling_21

网友A:
IO0SET = 0X10;
.......
IO0SET = 0X80;
.......
结果:IO0SET = 0X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管配置多少个输出高电平的引脚,只有最后一个才有效吗?比如你说的IO0SET = 0x10 在0x80置高后无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管配置多少个输出高电平的引脚,只有最后一个才有效吗?比如你说的IO0SET = 0x10 在0x80置高后无效?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